[求助] 求助tcl语法

楼主(2023-10-10):
请教大佬们,set txtFile [....]这样不对吗?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没改完,但是它第一句就报错了呀,后面我试着只留下puts "Content: ",报错没有puts的命令
...

你不是在tclsh下执行的,是在csh下执行的吧,你在窗口输入tclsh后再执行应该就不报错了。

网友A:
$TXTFile应该是$txtFi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TFile应该是$txtFile吧!

是的,我没改完,但是它第一句就报错了呀,后面我试着只留下puts "Content: ",报错没有puts的命令

网友B:
你是在csh环境下运行的,改用tclsh script.tcl来运行,或者在第一行加上#!/bin/env tcl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tclsh下执行的,是在csh下执行的吧,你在窗口输入tclsh后再执行应该就不报错了。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csh环境下运行的,改用tclsh script.tcl来运行,或者在第一行加上#!/bin/env tclsh ...

谢谢大佬,可以了,为什么只能用tclsh /path/test.tcl执行,不能用source + 第一行#!/bin/tcl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tclsh下执行的,是在csh下执行的吧,你在窗口输入tclsh后再执行应该就不报错了。 ...

请问执行完怎么退出tclsh这个%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执行完怎么退出tclsh这个%状态?

ctrl+c或者ex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可以了,为什么只能用tclsh /path/test.tcl执行,不能用source + 第一行#!/bin/tclsh
...

文件给执行权限后,直接./test.tcl去执行,不是用source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给执行权限后,直接./test.tcl去执行,不是用source去执行。

谢谢,我试了一下,用source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