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仿真出现*F,INTEER问题

楼主(2023-10-10):
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数模混仿一启动就出现这个问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目前connectlib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A:
记得旧版本的ncsim / ncvlog是不能用64位executable的,应该在启动前设置好 CDS_AUTO_64BIT='', 让系统不要去调用64位的,而是32位的executable,看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感觉似乎是在现在的新版本xcelium里面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旧版本的ncsim / ncvlog是不能用64位executable的,应该在启动前设置好 CDS_AUTO_64BIT='', 让系统不要 ...

大佬你好,

我现在操作系统是64位的。但是我都已经安装了32位兼容包。
在terminal 里运行
echo $CDS_AUTO_64BIT
现在的设置值 ALL
默认是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然后 unsetenv CDS_AUTO_64BIT  把他释放掉,进行ams仿真,任然报同样的错误,您还有什么招了么?

网友:
先试一下把这个环境变量设置成 ' '.就是空单引号。

而且从log文件里面的头几行应该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调用的executable是32位的,这就对了。

网友:
design里降低signal probe
检查virtuoso spectre insicive之间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