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相器并联电阻

楼主(2023-10-10):
请问反相器并联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的值如何选择,当前看到有两种作用:1.多级串联实现CML2CMOS,想问一下原理是什么;2.SerDes中的预驱动,看到有文献中说是分流降低输出电阻,也不太明白,也想问一下与驱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篇文章可以发出来看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可以发出来看一下不?

2018-ESSCIRC-A 50-Gb/s Quarter-Rate Voltage-Mode Transmitter
with Three-Tap FFE in 40-nm CMOS

楼主:
这种反相器并联电阻的结构是如何实现通过负反馈实现放大作用呢

网友(2024-09-26):
引用 楼主:
这种反相器并联电阻的结构是如何实现通过负反馈实现放大作用呢

并联电阻应该是让反相器自偏置,使反相器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反相器并联电阻的结构是如何实现通过负反馈实现放大作用呢

可以参考拉扎维:Fifty Applications of the CMOS Inverter—Part 1这个PDF。里面讲到了Self-Bias的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