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信号assign赋值中包含的与或门数量有限制吗?

楼主(2023-10-10):
在verilog中,有8个变量的随机组合,经过化解后,发现一个wire信号中包含与或门的数量达到200多个以上,类似下面的:
一个组合信号中用的太多的与或门,这个对后面的布线或者功能会有影响吗?如果有问题该如何解决?

assign  signal_0 = (a7 & a6 & a5 & a4 & a3 & a2 & a1 & a0) |
                            (a7 & ~a6 & a5 & a4 & a3 & a2 & a1 & a0) |
                            (a7 & a6 & ~a5 & a4 & a3 & a2 & a1 & a0) |
                            ......
                            ......
                            (~a7 & ~a6 & a5 & a4 & a3 & ~a2 & a1 & a0) ;

网友A:
200多个不算多,看你目标频率,这个逻辑综合后会优化,实际感觉延迟不会太大。优化方向可以给每个括号里面与的结果打一拍或signal_0也打一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多个不算多,看你目标频率,这个逻辑综合后会优化,实际感觉延迟不会太大。优化方向可以给每个括号里面 ...

谢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