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通孔疏密程度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23-10-10):
请教,版图的通孔疏密程度对电流的影响

网友:
有via的EM rule的,可以看看厂商提供的DRM资料

网友A:
一般过大电流,都会人为的将通孔打的稍微稀疏一点,通孔打太密了,金属变脆,也容易翘边,个人理解

网友:
學習學習,
但 Foundry 有提供文件說明 current density vs. via space 的關係嗎?
通常只有每個 VIA 的 EM rule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过大电流,都会人为的将通孔打的稍微稀疏一点,通孔打太密了,金属变脆,也容易翘边,个人理解 ...

请教为什么通孔密度大,金属变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过大电流,都会人为的将通孔打的稍微稀疏一点,通孔打太密了,金属变脆,也容易翘边,个人理解 ...

这个和打通孔的疏密程度有关么?求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过大电流,都会人为的将通孔打的稍微稀疏一点,通孔打太密了,金属变脆,也容易翘边,个人理解 ...

我遇到的 ,一般的图对面积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大的电流线上都是尽可能的多打VIA,\
刚才提到的”通孔太密容易翘边“ 不是太理解,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越多越好,大面积的打孔,via间距会变大,符合DR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