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 结构

楼主(2023-10-10):
如何实现 level shift 从0.7v 到 2.8v

这种结构无法实现反转,麻烦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0.7-2.8跨度有点大,如果还有电压可以用2级ls;
或者用其他ls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2.8跨度有点大,如果还有电压可以用2级ls;
或者用其他ls结构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