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virtuoso能否仿真实际的反射信号波形

楼主(2023-10-10):
例如,我做了一个单刀双掷rf开关,三个端口分别为RFC接天线,RF1和RF2接了固定的阻抗,分别是0ohm和50ohm,能否在开关的输入端接一个port输出一定频率的sine,然后观察阻抗匹配端和阻抗失配端回波的情况(类似于S11,但S11只能观察得出输出的能量值,没法看到1端口实际反射的波形)

网友A:
你sine信号的反射波不是叠加在信号上吗,反应在你信号的幅度上,如果想知道多少可以用导通支路用Ron和Load阻抗就能近似计算,或者直接用反射波功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ine信号的反射波不是叠加在信号上吗,反应在你信号的幅度上,如果想知道多少可以用导通支路用Ron和Load ...

反射波是直接叠加在入射信号上的吗?就是用ADE L的瞬态仿真能放出这个效果吗?刚接触射频确实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