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大信号震荡问题

楼主(2023-10-10):
nmos跟随供电LDO时,1uF负载,50mA大电流情况下,LDO输出在输出3.3v附近0.1v震荡。震荡频率在小信号带宽附近。
理想供电情况下,LDO小信号稳定性没有问题。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需要更多的信息。
trans 仿真震荡就是真的震荡,环路不稳定。
多环路的系统一定要保证所有环路都稳定。
可能是输出信号幅度变大导致某些晶体管工作区发生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多的信息。
trans 仿真震荡就是真的震荡,环路不稳定。
多环路的系统一定要保证所有环路都稳定。

是的,多环路系统震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多的信息。
trans 仿真震荡就是真的震荡,环路不稳定。
多环路的系统一定要保证所有环路都稳定。

确实是的,LDO输出小幅度震荡过程中,内部功率PMOS确实就是开启和强关断的震荡,工作状态都稳定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多环路系统震荡问题。

多环路电路系统,怎么去分析每个大环路呢?求学习

网友:
1、电路结构
2、testbench
至少这两个都show出来,其他人才能清楚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