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添加filler cell问题

楼主(2023-10-10):
请问filler cell是否需要全部填满?在floorplan的时候计划上半部分放了一个marco,下半部分用来放std cell,然后就将上半部分设置了place blockage,上半部分也没有做power stripe和rail,只有power ring,做完route后添加filler(全部为dcap),去掉blockage添加就会出现很多drc问题,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办?上半部分能否不放filler?

网友:
把产生 DRC 问题的 decap 换成 filler,其他位置还是 decap 不就好了

网友:
加 decap 之后产生 DRC 应该是 M1 的绕线和 decap 内部的 M1 产生的

网友(2023-12-06):
添加完FIL之后肯定要重新ECO_ROUT一下啊~怎么可能添加完FIL不重新绕线呢

网友:
可以不加,如果上面没有标准单元的话,是可以不加filler的,把blockage别删就行

网友(2025-02-18):
dcap 添加的时候要给电容值

网友:
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