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senv和.cdsinit

楼主(2023-10-10):
请教如何修改.cdsenv或者.cdsinit
让每次ade使用的模式都是aps呢
还有如何设置能够让每次ade加载想要的model library,不用每次都手动设置呢

网友A:
蹲一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一个答案

我来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首先确认virtuoso调用的.cdsenv文件,然后打开在其中找到spectre.turboOpts,把uniMode string修改为“APS”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建议在启动的目录下的cds.lib只定义所需要的module library

网友C:
model library是在工艺库文件中定义的,不是在.cdsenv或者.cds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l library是在工艺库文件中定义的,不是在.cdsenv或者.cdsinit

那请问怎么设置可以让ade打开的时候默认加载我想要的Model library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建议在启动的目录下的cds.lib只定义所需要的module library

是指定义我所用的工艺库吗,但是做项目统一给include了一个总的cds.lib,这个不太好操作

网友:
是的,这种用总的cds.lib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怎么设置可以让ade打开的时候默认加载我想要的Model library呀

tech lib目录中有一个xx.initX的文件,里面有自动加载的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