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ADS2023 UPDATE2 linux安装的步骤后无法启动事宜

楼主(2023-10-10):
1.安装前置包

2.安装程序
3.在安装结束后退出界面,临时的在已经安装目录的terminal设置了环境变量根据操作文档

4.上传FlexNetLicensePatcher到安装目录执行 带 -y的命令我也执行了run it with ./FlexNetLicensePatcher -y,等他跑完提示的是Total b files changed
5.用附件lic去启动license server

楼主:
接上面....
6.到bin下面去运行  ./ads
然后选择lic,附件的lic
结果弹出如下画面....

请问是哪里没对啊....

楼主:
接上面....
6.到bin下面去运行  ./ads
然后选择lic,附件的lic
结果弹出如下画面....

请问是哪里没对啊....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ighlight=ADS&page=1

楼主:
然后经过各种查询搞整,我发现要修改lic文件里面的 把 THIS HOST 改成当前主机名称, ANY改成用 lic启动license得到的HOSTID 再运行,就可以弹出运行界面

网友:
你都启了lic server 为什么还要强行指向lic文件呢?你应该指向的是你的lic server,而不是指向lic 文件

楼主:
如果我想用普通用户名登录访问,现在要进行的具体的是
1.配置环境变量 准备建个bash_profile来设置环境变量
不过有一个疑问 启动 lmgrd -c 用lic文件启动这个命令,也要放profile不?
2.如果我希望在terminal输入 ADS2023来启动的话,又要如何设置一下,在哪里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用普通用户名登录访问,现在要进行的具体的是
1.配置环境变量 准备建个bash_profile来设置环境变量
...

1.使用一个用户来启动lmgrd就行了,可以写到rc.local里面

2.设置alias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经过测试,确实重启操作系统后 那个 -c的命令要执行一下,再设置环境变量才可以启动;
所以我准备
1.写到 rc.local启动
2. 设置环境变量用 profile
3.把 profile 弄给新建的用户去resource引用一下;
4.alias....这个还要研究下要咋个写发..... 已经弄明白如何写了

然后新的问题: 如果同时安装部署多个版本的ADS
lic去启动license server 只要不同路径的都可以的吧,应该是..我要测试下

楼主:
失败了.... 不管是 添加到 RC.LOCAL还是 环境变量 都没有成功....手动可以,手动别名都可以了的....

网友:
手动可以

楼主:
是的,手动可以 貌似 RC.LOCAL失败了 我直接加的如下命令
/eda_tools/ADS2023UPDATE2/Licensing/2023.02/linux_x86_64/bin/lmgrd -c /eda_tools/ADS2023UPDATE2/agileesofd.lic
这个命令难道不对咩....启动为什么手动OK , 确不自动开机运行

另外多版本的话,他们告诉我用Modules可以实现,准备明天测试环境安装下Modules,感觉好难..

网友:
centos7/redhat7默认情况下rc.local无运行权限,,chmod +x rc.local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运行
/eda_tools/ADS2023UPDATE2/Licensing/2023.02/linux_x86_64/bin/lmgrd -c /eda_tools/ADS2023UPDATE2/agileesofd.lic
这个后 2020的许可好像就受到影响掉了

楼主:
然后我赶紧根据提示把force stop了 改了端口再启动好像没遇到问题;老版本也恢复了
不过....给新版本设置环境后导入许可就有提示2020的环境变量设置不让动

网友:
你试试删除 ADS_LICENSE_FILE 这个变量试试

楼主:
我看到之前配置的profile有个指向2020版本的变量ADS_LICENSE_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之前配置的profile有个指向2020版本的变量ADS_LICENSE_FILE

你解决了吗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license check到  也能看到有几个999   但就是启动时候报错

楼主:
删除过变量还是会有问题,没有解决到;准备晚上重启机器,明天早上再弄弄,另外,我开了新帖在问大佬们2020和2023可否同时部署;但是单个版本的部署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测试环境是OK的...

网友A(2023-11-21):
你好,请问lmgrd失败了,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lmgrd失败了,原因是什么?

修改lic文件里面的 把 THIS HOST 改成当前主机名称, ANY改成用 lic启动license得到的HOSTID 再运行,就可以弹出运行界面

网友B(2024-06-11):
楼主安装包能发下吗

楼主(2024-07-11):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包能发下吗

论坛里面有,最新的都是 202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