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virtuoso仿真验证电流舵DAC的动态性能参数(SNR、SDNR、SFDR、ENOB、THD等)

楼主(2023-10-10):
本人模拟新菜鸟;简单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在做的一个电流舵DAC的动态性能的仿真方法;看了很多大佬都是使用matlab+脚本仿真的,但是表示matlab与cadence virtuoso联合仿真,本人还在学习中。因此使用了virtuoso自带的工具:

首先搭建test beach;
DAC的输入信号选择正弦波;其频率与DAC的采样频率要满足相干采样;即信号频率/采样频率=采样周期/采样点数;其中采样周期需要取质数;
比如我仿真时:CLK=250M,采样周期=5,由于是10bit的DAC,采样点数=2^10=1024(采样点数也可以更多,需要是2^n),则输入的正弦波的信号的频率=(5/1024)*250M;

设置好激励以后跑Tran;跑tran所需要的时间由采样频率与采样的次数决定;T=1024*(1/250M)=4096ns,为了留有一定的裕度,取仿真时间为4200ns;
仿真输出窗口选择DAC的输出以及输入,CLK;主要是输出信号一定要打印出来:

ADEL窗口设置

ADEL窗口设置

之后在对输出的波形操作:
按照以上步骤设置;之所以选择30ns,是因为放大输出波形,会发现有一段时间,输出还不稳定;stop时间就是4096ns+30ns=4126ns
只考虑前7次谐波;之后polt就OK啦

楼主(2024-06-22):
最近看了很多ADC、DAC的论文,深有感触,有各种方法可以进一步优化ADC的性能,因此对该贴作出声明:这些知识点仅供概念参考,谢谢!

网友A(2023-10-10):
从楼主的瞬态波形来看,正弦波变形比较严重,enob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瞬态波形来看,正弦波变形比较严重,enob不会太好。

是的呢!谢谢指点。那个是还没有调好,附一张

目前DAC达到的性能指标

目前DAC达到的性能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谢谢指点。那个是还没有调好,附一张

10bit的dac得到9.5bit的enob,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bit的dac得到9.5bit的enob,还是不错的。

嘿嘿,这个只是前仿;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大家学习;

网友B(2023-11-16):
请问动态电流怎么仿真啊?
动态功耗可以通过计算动态电流和VDD的乘积得到吗?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是最近在做DAC的小白,非常受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DAC的输入给正弦波是怎么实现的?小白刚接触还不太会操作

网友D(2023-12-21):
你好,我想问一下Signal bins和Peak Sat.Level那两个不用设置吗,我看有的文档表示也需要设置,而且我用一个理想的AD-DA仿出来的波形中,试着去调了一下这两个,发现有效位数也在变化,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了,希望能回复,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DAC的输入给正弦波是怎么实现的?小白刚接触还不太会操作 ...

抱歉!最近年底;项目比较忙;你输入选择vsin;将这个激励设置好以后输入到一个理想的adc;一般在ahdILib库里面会有;可能位数与你的不一样;把它拷到你自己的库;根据需求适当修改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动态电流怎么仿真啊?
动态功耗可以通过计算动态电流和VDD的乘积得到吗? ...

抱歉;不是很懂你的疑问?没有做过相关的仿真验证;你的意思是电流舵DAC的数字输入码在变化时;它的电流如何变化嘛?(如果是:在DAC的输出接一个1ohm的理想电阻;那么在电阻上面的电压不就是电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Signal bins和Peak Sat.Level那两个不用设置吗,我看有的文档表示也需要设置,而且我用一 ...

可以一起学习一下,之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一起学习一下,之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是的,我后来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不同的窗函数都有不同的默认值,我当时仿真是有问题的,所以换Signal Bin的值会出现不同的值,后来解决了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跑tran加了transient nois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最近年底;项目比较忙;你输入选择vsin;将这个激励设置好以后输入到一个理想的adc;一般在ahdILib ...

编一个VerilogA,D2B十进制转二进制,当时我是这样试的,后来发现库里自带好多IP

网友F(2024-01-28):
引用 楼主:
抱歉!最近年底;项目比较忙;你输入选择vsin;将这个激励设置好以后输入到一个理想的adc;一般在ahdILib ...

这个库里的这个adc,输出是什么?只能是1111 1111吗?如果要是所有的排列组合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库里的这个adc,输出是什么?只能是1111 1111吗?如果要是所有的排列组合怎么办?
...

可以自己搭建一个test beach 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搭建一个test beach 看看

我是用Verilog A写了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模块,但是输出就一个端口,它是不是就输出八位,我要打开8个mos,一个端口怎么连接8个mos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跑tran加了transient noise吗

嗯嗯,有加的,一般取信号频率的30倍,越大越好;但是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我leader说是经验值;得向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Verilog A写了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模块,但是输出就一个端口,它是不是就输出八位,我要打开8个mo ...

啊这....可能是你verilogA的逻辑有点问题,理论上输出的二进制是多少位不是自己决定的嘛。你可以参考一下ahdILib库里面的adc

p1

p1

p2

p2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可能是你verilogA的逻辑有点问题,理论上输出的二进制是多少位不是自己决定的嘛。你可以参考一下 ...

谢谢你的回复,是我写错了。而且输出只要乘上大于开启电压的一个数就可以打开我想要的mos。想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G:
你的CLK=250M就是采样频率吗?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Signal bins和Peak Sat.Level那两个不用设置吗,我看有的文档表示也需要设置,而且我用一 ...

你好,请问你知道要怎么设置吗,最近在研究DAC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学习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CLK=250M就是采样频率吗?

请问时钟信号频率就是采样频率吗

网友I:
纠正一点,不是采样周期取质数,而是要与采样点数互质。例如2是质数,但是在楼主的例子里不可取。
楼主所说的采样周期就是输入信号周期数,采样点数是采样信号周期数。后者一般取2的n次方,前者只需要取奇数就满足互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最近年底;项目比较忙;你输入选择vsin;将这个激励设置好以后输入到一个理想的adc;一般在ahdILib ...

您好,这是如何修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时钟信号频率就是采样频率吗

是的,也就是你输入码流更新的频率

网友J:
请问楼主你的DAC是多少频率的呢?我也做了一个10位的,但当采样率到GHz的时候奇次谐波较为严重,动态性能也下降很多,看你前仿ENOB能调到9.5想请教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你的DAC是多少频率的呢?我也做了一个10位的,但当采样率到GHz的时候奇次谐波较为严重,动态性能也 ...

不好意思!我这个模块的最高频率才300M!关于处理的话,因为是电流舵类型,使用了gainboost提高了电流源的阻抗,另外相比于传统译码电路,我参考了行列译码器!还需要注意CLK到每个模块的延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纠正一点,不是采样周期取质数,而是要与采样点数互质。例如2是质数,但是在楼主的例子里不可取。
楼主所说 ...

谢谢纠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个模块的最高频率才300M!关于处理的话,因为是电流舵类型,使用了gainboost提高了电流源 ...

非常感谢!有个很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看很多文献中提到需要锁存和滤波电路,想问下楼主在自己的电路中有用到嘛,锁存是要在译码完成后对所有数字信号进行锁存来保证时序同步吗,滤波的话是在片内还是片外进行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后来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不同的窗函数都有不同的默认值,我当时仿真是有问题的,所以换Signal B ...

你好,请问Peak Sat.Level设置为多少,输入峰峰值的一半吗?

网友L(2024-05-01):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谢谢指点。那个是还没有调好,附一张

请问这个是怎么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个是怎么改好的

不同的结构,优化方法应该不一样吧,我这里是因为器件漏电了,导致输出失真,使用了LDO产生控制开关的栅压,解决漏电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Peak Sat.Level设置为多少,输入峰峰值的一半吗?

应该是VFS的峰峰值的一半;个人不建议设置,因为设置了Peak Sat. Level后会把非满量程的ENOB拓展至满量程。

【例:输入信号是-6dBVFS,没有设置时ENOB10位,设置了对应Peak Sat. Level后ENOB变成了11位;这样一来等于工具用-6dBVFS的有效精度直接粗暴的等效到VFS;可以简单试验一下把Peak Sat. Level不断翻倍,会看到ENOB一位一位增加,而SINAD SFDR等动态指标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设置这一项有一个好处:频谱图上能展示出正常信号幅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VFS的峰峰值的一半;个人不建议设置,因为设置了Peak Sat. Level后会把非满量程的ENOB拓展至满量程 ...

您好,关于“输入信号是-6dBVFS,没有设置时ENOB10位,设置了对应Peak Sat. Level后ENOB变成了11位;这样一来等于工具用-6dBVFS的有效精度直接粗暴的等效到VFS;”有简单的计算表达一下,有点不太理解。关于后面的简单试验确实是这样,SDNR是不会改变的,感觉ENOB的计算公式变成了(DR-1.76)/6.02来计算ENOB。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您好,关于“输入信号是-6dBVFS,没有设置时ENOB10位,设置了对应Peak Sat. Level后ENOB变成了11位;这样 ...

首先肯定不会是用DR(动态范围SFDR)来计算ENOB;
我认为他计算公式变成ENOB=(SINAD-(Input)-1.76)/6.02,以-6dBVFS为例:ENOB=(SINAD+6dB-1.76)/6.02,即提升了1bit ENOB;

网友K:
引用 网友M:
首先肯定不会是用DR(动态范围SFDR)来计算ENOB;
我认为他计算公式变成ENOB=(SINAD-(Input)-1.76)/6.02, ...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N(2024-06-07):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谢谢指点。那个是还没有调好,附一张

这样仿真dac应该有错误,dac应该用过采样仿真。否则dac台阶跳跃途中的误差,不会反印到dft结果中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想我问一下,里面输出的参数SFDR、THD这些都需要自己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你好,请问这个peak sat level是不是默认就好?但是我发现cadence ENOB结果跟matlab始终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想我问一下,里面输出的参数SFDR、THD这些都需要自己设置吗

不需要的,数据满足相干采样做FFT分析,软件可以自动计算出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个模块的最高频率才300M!关于处理的话,因为是电流舵类型,使用了gainboost提高了电流源 ...

版主,请问CLK到每个模块的延时你一般关注什么呢,如果时序有不理想的地方通过加D触发器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数据满足相干采样做FFT分析,软件可以自动计算出结果

谢谢大佬

网友(2024-07-22):
好帖,收藏了!楼主百忙之中还能不断更新,真是太不容易了。

网友P(2024-08-30):
这贴真是宝藏啊! 另外想请教一下楼主,输入用的那个理想ADC的CLK该怎么给呢? 是只要比DAC的时钟快就好吗还是有什么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贴真是宝藏啊! 另外想请教一下楼主,输入用的那个理想ADC的CLK该怎么给呢? 是只要比DAC的时钟快就好吗 ...

理想ADC输出的数据是数字信号,这些数字信号是用来验证自己设计好的DAC的性能是否达标。一般来说,设计时DAC的输入数据就有速率要求吧。我验证时ADC的CLK与DAC的CLK是一样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个模块的最高频率才300M!关于处理的话,因为是电流舵类型,使用了gainboost提高了电流源 ...

您好,想问一下楼主,那个行列译码器是哪里的内容?或者说该用什么关键词去搜索这个概念。
看了电流舵DAC的论文,感觉有许多人都使用了行列译码器。但是关于它的输入输出关系有些没看懂。感觉这个概念之前好像没有接触过。在网上搜索资料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好,想问一下楼主,那个行列译码器是哪里的内容?或者说该用什么关键词去搜索这个概念。
看了电流舵DAC ...

建议搜索电流舵DAC相关的论文学习一下。推荐一篇论文,里面对行列译码器的使用以及介绍我认为挺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搜索电流舵DAC相关的论文学习一下。推荐一篇论文,里面对行列译码器的使用以及介绍我认为挺详细的
...

感谢楼主分享,这几天看电流舵DAC的论文对行列译码器的输出关系有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认识。由于在网上没有找到详细讲行列译码器的资料,也不知道自己的认识对不对。

网友R(2024-10-10):
楼主,我能问下这个相干采样和采样定理的区别吗?这两个定义我分不清了
按照相干采样的定义,假如我的DAC是9bit,那么采样个数就512是,采样周期我取3的话,那么两个频率之比就为512/3>>2,我又想到了过采样会提高ENOB,SNR等相关参数,这样的话我无限增加采样率不是会导致我的动态参数性能越来越好?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取这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能问下这个相干采样和采样定理的区别吗?这两个定义我分不清了
按照相干采样的定义,假如我的DAC是 ...

你好,互相学习。我的理解是:采样定理是为了防止频谱混叠,而相干采样是在做FFT分析时为了防止频谱泄露而对数据频率的一种约束,或者说是方法。这里提及的频谱混叠以及频谱泄露可以参考以下链接学习一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5 ... sharefrom=from_link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这样仿真dac应该有错误,dac应该用过采样仿真。否则dac台阶跳跃途中的误差,不会反印到dft结果中
...

DAC后端应该有接滤波器专门滤除高频噪声吧,或者ADC内部使用的DAC因为本身也是一种采样,比起切换时候的毛刺应该更关心稳态时候的输出值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S:
DAC后端应该有接滤波器专门滤除高频噪声吧,或者ADC内部使用的DAC因为本身也是一种采样,比起切换时候的 ...

DAC是模拟输出,和ADC不一样,不是看稳态时候的值。你说的dac输出端接低通滤波器就能过滤掉,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如果glich仅仅包含高频分量,那么接滤波器确实能滤掉,但是这些毛刺构成的整体有没有可能包含低频分量呢?比如说把sin波形按fs采样τ宽度矩形叠加到理想dac的每个台阶构成毛刺,滤波器还能滤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DAC是模拟输出,和ADC不一样,不是看稳态时候的值。你说的dac输出端接低通滤波器就能过滤掉,我不同意你 ...

嗯,你说得对,脉冲的频谱确实比较复杂,用滤波器来滤除确实不现实

网友:
谢谢楼主,我再思考下。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个模块的最高频率才300M!关于处理的话,因为是电流舵类型,使用了gainboost提高了电流源 ...

你好,gainbosst是指的用运放反馈到gate端?300M跟的上?

网友U:
你好我想问下enob那些函数有吗?

楼主(2024-11-26):
引用 网友T:
你好,gainbosst是指的用运放反馈到gate端?300M跟的上?

是的,我这个工艺是可以的,12nm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好我想问下enob那些函数有吗?

诶,不是virtuoso自带的嘛

网友U:
引用 楼主:
诶,不是virtuoso自带的嘛

我是在spectrum那里导入的,直接得函数没有找到诶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是在spectrum那里导入的,直接得函数没有找到诶

对的,我也是。在calculator里面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是。在calculator里面是没有的

嗯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个工艺是可以的,12nm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谢谢指点。那个是还没有调好,附一张

大佬您好,关于您图中所给的正弦输入,初始时间给延时了嘛?

下面这张图是照着您的步骤仿的,关于我的仿真结果也有两个问题不知能否解答一下

图1 30n

图1 30n

图2 30n

图2 30n

(1)我给的正弦输入有50ns的延时,那么在spectrum里面的start time是不是需要改为30+50=80ns? 图1是我30n仿真出的ENOB只有3,图二是我用80n仿真出的ENOB,有效位达到了9.7,这两个哪个才是实际值?     (图片在附件)

(2)为啥我的输出波形有这么大的毛刺,是跟CMOS开关有关嘛?(我设计的R-2R结构的DAC)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佬您好,关于您图中所给的正弦输入,初始时间给延时了嘛?

下面这张图是照着您的步骤仿的,关于我的仿 ...

谢邀:
1、第一个问题,关于延迟时间的问题,我其实是模拟了上电的时间,延迟的时长要保证IP内部的所有电路都达到稳定。你说正弦波延迟了50ns,那肯定是需要加50ns的,但是为什么我看你波形只延迟了30ns呢???或者我想问一下30ns是什么时间?做FFT的start时间,肯定是从你输入的信号是有效的信号开始;

2、R-2R结构,我这边没有坐过诶,但是我感觉毛刺可能是开关的时钟馈通或者电荷注入造成的?可以把你的开关换成理想开关debug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佬您好,关于您图中所给的正弦输入,初始时间给延时了嘛?

下面这张图是照着您的步骤仿的,关于我的仿 ...

或者你电路的延迟时间可以长一点,我之所以延迟30ns,是因为我的电路在20ns的时候就已经稳定下来了,为了留一定的裕度,我的输入的正弦波是延迟了30ns才开始输入的,所以我的start时间是从30ns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你电路的延迟时间可以长一点,我之所以延迟30ns,是因为我的电路在20ns的时候就已经稳定下来了,为了 ...

谢谢大佬回复,毛刺已经解决了,开关里面的反相器宽长比没给好导致的输出毛刺

网友W:
楼主你好,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电流舵的DAC项目,请问针对CS DAC的IMD2和NSD指标有没有好的仿真方法能学习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DAC是模拟输出,和ADC不一样,不是看稳态时候的值。你说的dac输出端接低通滤波器就能过滤掉,我不同意你 ...

是的,在分析DAC动态性能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毛刺对性能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时候FFT分析就需要过采样,直至将点数翻倍或开启结束时间改变后动态性能没有明显变化才能反映DAC真实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好,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电流舵的DAC项目,请问针对CS DAC的IMD2和NSD指标有没有好的仿真方法能学习一 ...

抱歉,这两个参数我之前也没有验证过;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两个参数我之前也没有验证过;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好的,感谢楼主回复,请问你们项目的SFDR最终可以做到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好的,感谢楼主回复,请问你们项目的SFDR最终可以做到多高呢?

后仿下来我记得是60dB左右;实际测试我没有参与,lz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仿下来我记得是60dB左右;实际测试我没有参与,lz了

好的好的

网友X(2025-01-02):
为什么DAC输入是正弦波,不应该是数字码字吗

楼主(2025-03-14):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DAC输入是正弦波,不应该是数字码字吗

是的,表述有点误会;是输入正弦波给一个理想的ADC,ADC的输出再给D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谢谢指点。那个是还没有调好,附一张

您好 能请问下是调了哪里ENOB改变很多嘛,我现在13位的DAC 仿出来只有2.5bit,怀疑自己仿真步骤出了问题

网友Y:
请问DAC的输出是怎么配置的,直接悬空,还是接了balun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DAC的输出是怎么配置的,直接悬空,还是接了balun

我接的是项目中预估的实际负载。总不是做着玩的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Signal bins和Peak Sat.Level那两个不用设置吗,我看有的文档表示也需要设置,而且我用一 ...

网友Z(2025-04-30):
你好,楼主。你的详细电路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吗,最近也在做DAC

网友:
楼主可以指导一下怎么仿真R2Rdac的转换速率仿真吗

网友AA:
楼主,能否请教下带上真实i2v以后的电路,仿真出来的结果咋样。DAC电流舵的输出是电流一般会接i2v或者TIA模块(输入低阻抗,输出高阻抗),仅仅用一个理想电阻去计算FFT是否不太实际。我按你得方法接电阻计算FFT也能达到设计值。理论上加上i2v以后,DAC的输出点电压抖动理论比较小,i2v输出电压计算FFT也会得到一个较好的值。但是我接的i2v 仿真出来结果就比较差,也仿真了i2v的带宽,noise。

楼主(2025-05-30):
引用 网友AA:
楼主,能否请教下带上真实i2v以后的电路,仿真出来的结果咋样。DAC电流舵的输出是电流一般会接i2v或者TIA模 ...

抱歉,这个DAC我后续没有继续跟进了,DAC在验证的时候后面接的是预估的实际负载,没有接i2v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Z:
你好,楼主。你的详细电路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吗,最近也在做DAC

网友:
博主,现在我这个12bitSAR/SSADC前仿只有10.8bit,有没有方法进行提升和修改,目前可以提升电容大小会提升bit,但是面积就会非常大,然后采样开关也有点问题,也可能与斜坡的线性度有关,想交流一下如何改进,新手求助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更加详细的版本哩

网友:
楼主把testbench贴一下,谢谢拉,不知道怎么控制的

网友:
试着折腾一下用matlab,或者python得到相关的参数。学习初期,折腾的越多,后面就越得心应手。设想一下,如果你要仿真100次FFT,如何能快速得到动态参数的结果?

网友(2025-07-08):
博主能分享一下电流舵DAC的原理图吗?小白最近在学这个

网友:
请问博主matlab与cadence virtuoso联合仿真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2025-10-14):
楼主这个电路电源电压是多少呢?DAC输出电压范围是定的多少,电阻用的多大的,我现在在压缩功耗,想看下有效位数9.5大概是什么性能。

网友:
您好,我是今年的应届生刚找到模拟方面的工作,现在让我设计一个DAC完全没有头绪呢,网上目前还没找到参考电路,请问您是怎么进行设计学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