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DRC Error: ESD.WARN.4求助

楼主(2023-10-10):
各位大佬们好,课程需要用180nm工艺做一个riscv,做到最后的DRC,报了几个error,除了可waive的之外,还剩一个ESD.WARN.4的错误,请问有大佬有相关经验吗?我高亮看了一下四个Error位置都位于定义为VDD的IO处。

报错图

报错图

高亮图

高亮图

细节图

细节图

楼主:
谢谢大佬。我再等等

楼主:
烦请有经验的大佬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这几个pad 连到哪了,一般bump 悬空会爆这个wari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几个pad 连到哪了,一般bump 悬空会爆这个warining。

谢谢您。因为我是做前端设计为主,后端我毫无基础,都是照着助教给的文件来操作。这些PAD我是通过对齐放到了IO上的,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其他操作。感谢您的回复!

PAD对齐方式

PAD对齐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因为我是做前端设计为主,后端我毫无基础,都是照着助教给的文件来操作。这些PAD我是通过对齐放 ...

你用 virtuoso trace 一下左边的pad, 看下这个pad 具体怎么连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 virtuoso trace 一下左边的pad, 看下这个pad 具体怎么连到哪了。

谢谢您。不过我没找到trace,我用mark看了一遍,我发现四个VDD PAD是连到了电源网络的诶。

网友(2025-04-21):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7-24):
集成电路设计与实践课程打卡...同样的问题我也没解决,问问楼主怎么做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