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这个ADS仿真的报错应该怎么办啊求助求助!!

楼主(2023-10-10):
这是ADS2011书上第五章的LNA仿真实例,我把dc_feed dc_block都去掉以后就可以出来书上的结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错的,因为加了实际电感以后无论电感值是多少结果都不变

网友:
只是一个警告信息,说的是原理图上有DC仿真器,所有线性压缩功能被禁用。这个功能禁用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