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报错

楼主(2023-10-11):
显示单元模块缺失和端口未连接,但是单元模块并没有使用过。求助大佬!

网友A:
代码里实例了子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实例了子模块吧

显示的是模拟模块代码里没有那个单元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实例了子模块吧

但是那几个单元模块基本没有出现过

网友:
相信你的config,既然它这么说了,就说明你的模拟电路或者其他网表中已经包含了这些模块的实例,但是你加载的所有网表、模型里面都没有这些模块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