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和线宽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3-10-11):
问题1:在有些资料里面看到说高频线不能走得太宽,否则会影响它的频率,线宽是怎么影响频率的呢?
问题2:还有一些说法提到高频线尽量不要跳线,层数多的时候,甚至专门有一层金属只走重要信号线和高频线,跳线是怎么影响频率的?

网友A:
高频就意味着RC小,寄生电容不能大,电阻小,所以一般用高层。具体值还要通过后仿真。减少跳线是因为跳线会带来电阻的不一致,信号会出现断点,不连续,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就意味着RC小,寄生电容不能大,电阻小,所以一般用高层。具体值还要通过后仿真。减少跳线是因为跳线会 ...

好的,感谢!

网友:
線寬寄生就大不利高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就意味着RC小,寄生电容不能大,电阻小,所以一般用高层。具体值还要通过后仿真。减少跳线是因为跳线会 ...

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