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3.1 cda cadence help wrong

楼主(2023-10-11):
tools dir is /tools/cadence/ICADV/tools.lnx86
Launching gui.../tools.lnx86/cda/bin/cda.exe /tools/cadence/ICADV/doc/xmlreg/library.lbr
Doc Assistant logging started at ~/.config/cadence/cda.log file.
sh: line 1: 35960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ICADV/tools.lnx86/cda/bin/cda.exe /tools/cadence/ICADV/doc/xmlreg/library.lbr > ~/.config/cadence/cda.log 2>&1
一打开cadence virtuoso 的 help 就出这个。
怎么解。

2023/10/11 09:29:59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23/10/11 09:29:59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QIODevice::write (QBuffer): device not open
::1:35320 connected!

网友:
首先,你这个是在调用ICADV的help,新的help助手会自动整合已经安装好的其它版本和软件的help文档。我自己试过是好用的。
其次,你看看是不是你安装了多个版本的软件,但是path设置有同名但是路径不一致的。导致软件之间相互调用,才出问题。
最后,这个信息太少,真不好猜为啥。

网友(2024-02-15):
有网络 cda 似乎 no segmentation fault...
没有网络 cda 似乎segmentation fault...

网友:
从字面儿意思上看应该是你安Cadence 的Linux操作系统发行版并非 Cadence 官方支持的版本,推荐你安装在 RHEL 8.4 上,一切正常,非常稳定。

网友(2025-08-19):
就是cadence版本和系统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2025-11-04):
你们是在Linux里面打开帮助手册的吗,我想在Windows里面去官网下一份电子版的,结果要验证Host ID, 输入正确了也不会搞,有没有下载成功的,我的版本也是IC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