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im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

楼主(2023-10-11):
最近在仿真osc,我的这个电路是用通过改变trim值,改变电阻大小从而改变电流大小,进而改变电容充放电时间,从而改变频率。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的trim是有8位,我要测每一个trim值对应的频率,从00000000-11111111,然后0对应0V,1对应5V,假如我一个一个修改电压的话,那要修改最少256次,算上不同电源电压以及温度下的工作,那要更多次。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自己扫描吗?  让几个电压自己变化?

网友A:
ADEL的话用Paramatric Analysis设置Parametric Set模式,提前把不同的trim code 写进去,256个的话还是能跑的

网友B:
用理想的ADC,模拟输入对应trim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L的话用Paramatric Analysis设置Parametric Set模式,提前把不同的trim code 写进去,256个的话还是能跑 ...

哥,能详细点吗?  仿真软件我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理想的ADC,模拟输入对应trim code

哥,能详细点吗?  仿真软件我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能详细点吗?  仿真软件我不太熟悉

用ADEL的这个功能

把你trim的每个电压源电压都设置成变量,然后在这里面打出来不同的trim code,我这是5bit的trim的,你参考下。

网友:
我有两种方法

网友:
跑瞬态的话,可以把8个trim设置成倍频时钟的方式,比如bit0给1M;1给0.5M;2给0.25M,依次类推。

网友:
写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

网友:
当然你用VerilogA写个8位ADC,然后给个斜波到ADC,输出8位控制trimc ode更简单些,会用VerilogA的话就省事儿不少

网友:
可以用analoglib里的multibit,十进制转二进制,然后Paramatric Analysis,可以试试

网友:
跑瞬态仿真,用8个成倍周期CLK就可以了,注意每个CLK的delay就可以完成了。大概是1ms CLK ,delay 1ms, 2ms CLK, delay 2ms, 4ms CLK, delay 4ms....差不多这样可以产生256个 trim c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能详细点吗?  仿真软件我不太熟悉

cadence自带的ahdiLib里面有adc_8bit,veriloga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