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试锁相环锁定电压的曲线

楼主(2023-10-11):
请问怎么测试锁相环环路锁定控制电压的变化过程,VCO的VCONT拉一根线到pad直接用示波器测试吗,对示波器的探头有什么要求呢?因为按之前的经验高阻探头测高频信号很容易就信号失真,可能是RC常数太大,带宽太小了?

网友A:
频率过高的话,内部做个分频应该就可以把频率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过高的话,内部做个分频应该就可以把频率降低了

大佬,Vcont锁定电压曲线怎么测试,示波器直接接好像捕捉不到

网友(2024-10-29):
vco的vcont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