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基础

楼主(2023-10-11):
根据design rule的哪几个 rule 可以确定mos管的最小尺寸,主要是width如何确定?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你改小点,报错会提示

网友:
调一个最小尺寸的管子把便便脚脚都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个pcell改一下,低于最小值会报错

网友:
design rule 會寫最小值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