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读网表报错

楼主(2023-10-11):
如图:ICC读网表时报错MW-011,,但是能确定路径,文件名都没有问题。

网友A:
which一下就知道能不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一下就知道能不能找到了

有的

网友B:
netlist给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list给绝对路径

设置了绝对路径也不行

网友C:
milkyway library没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lkyway library没设?

设置了,是工艺库自带的,直接open的

楼主: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