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placement以后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值不为0

楼主(2023-10-11):
如图,在placement以后看timing report,发现launch和capture端的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值均不为0,检查sdc并没有设置相应的clock_latency,请问大佬们这是怎么引起的吗

网友A:
在placement阶段开了trial c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acement阶段开了trial cts?

你好,flow应该没有开启这个选项

网友:
开了ccd吧

楼主:
是的,估计是开了ccd造成的,我现在关掉ccd再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估计是开了ccd造成的,我现在关掉ccd再跑一下试试

感谢大佬,确实是开启了ccd引起的ideal clock network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