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进行ccopt_design是报以下错误

楼主(2023-10-11):
最近在学innovus,在做这个lab,进行到ccopt_design的时候就报了以下两个错误
**ERROR: (IMPLIC-90):        This command "ccopt_design" does not have the necessary license to run and there are no optional licenses installed that can enable this command using the current base-license of 'fexl'.

Use 'setLicenseCheck -status' to see the current licenses in use and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IMPCCOPT-2196):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and prerequisites were not met. Review the previous error messages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failure.
我用的是别人哪里下来的虚拟机,innovus的版本好像是15.20。是因为软件破译的不完全吗,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A:
该命令“ccopt_design”没有必要的许可证来运行,并且没有安装可选的许可证,可以使用当前的“fexl”基本许可证启用该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命令“ccopt_design”没有必要的许可证来运行,并且没有安装可选的许可证,可以使用当前的“fexl”基本许 ...

您好,大神,请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需要重装软件或者重新crank吗

网友(2023-12-27):
一样的问题 请问有解决嘛

网友:
顶一顶 拜托大佬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11-09):
请问各位大哥有解决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5-08-02):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