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E仿真后不显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楼主(2023-10-11):
如图右边显示:No edges,但是第一遍跑这里是可以显示outpu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dd,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直接用公式啊,rise fall time计算。。。。打到ad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公式啊,rise fall time计算。。。。打到ade里面。

这个软件我第一次用,不知道在哪儿输入公式。。那你知道为啥右边会突然不显示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我第一次用,不知道在哪儿输入公式。。那你知道为啥右边会突然不显示嘛?
...

点波形,然后tools,然后calculator,就有rise time/fall time计算公式

网友B:
我估计是你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不够,导致没检测到边缘 (No edg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波形,然后tools,然后calculator,就有rise time/fall time计算公式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你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不够,导致没检测到边缘 (No edges)

谢谢,我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你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不够,导致没检测到边缘 (No edges)

高电平持续时间长了之后还是显示no edge

网友C:
临时方法:A键、B键 选两个点可以直接显示delatX/Y的值;或者M键选两个点,Ctrl选中两个点,按D键显示delatX/Y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临时方法:A键、B键 选两个点可以直接显示delatX/Y的值;或者M键选两个点,Ctrl选中两个点,按D键显示delat ...

好滴,非常感谢

楼主:
在勾选add to outputs后,仿真结果又可以查看下降沿了,有人知道为啥吗我一脸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勾选add to outputs后,仿真结果又可以查看下降沿了,有人知道为啥吗我一脸懵 ...

我觉得和这个关系不大 应该是其他部分的bug 可以整个关掉再重启 应该就好了 你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找个教程先入入门吧,论坛很多virtuoso教程

网友:
请用公式编写,快捷很多不需要每次都出图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