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滤波器和VCO中间为什么要加V2i电路啊,vco不是电压控制吗,新手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3-10-11):
vco是个常见三级的差分环振,是因为这种vco结构才需要v2i吗,如果是那是为什么啊,新手刚学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两个原因,第一VCO本身是通过调整对C充放电的时间来调整振荡频率的,而对C充电的直接因素是电流而不是电压。第二MOS器件本质上是压控电流源,做电流镜比例转换要远比电压比例转换来的准确、方便和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原因,第一VCO本身是通过调整对C充放电的时间来调整振荡频率的,而对C充电的直接因素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

谢谢大佬,明白了

网友B:
可以看看李宇根的PPT,几种结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李宇根的PPT,几种结构很清楚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4-10-10):
滤波器前面的电荷泵只有在充电或者放电的时候是有驱动能力的,其他时间处于高阻态,用一个高阻态的电压信号去控制VCO,想想都觉得危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V2I的电路实际上是给VCO的控制电压提供了一个缓冲功能。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5-01-07):
王浩宇的回答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