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流保护仿真问题

楼主(2023-10-11):
楼主最近在做LDO的过流保护电路,ocp功能是达到最大电流后维持在该值。
原理图如下图

但仿真遇到了问题:通过改变负载的方式完全不可能将功率管P0电流提高到最大电流值,负载调得小一些后压降就基本落到了管子上。导致最大电流也只有20mA左右
请教大佬们,LDO的过流保护应该如何正确仿真才能使负载电流达到最大值?或者说我的设计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3-10-19 14:49):
翻了些论文,我目前的理解是在负载连一个理想电流源,通过调整理想电流源的值来仿真过流保护模块,请问是否是这样?

楼主:
翻了些论文,还是很困惑,烦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
输出挂负载电阻,通过减小负载电阻的阻值,使得电流增大;最后发现最大电流只有20mA吗? 那是不是因为设计的限流刚好就是20mA左右;Vref2/R0*M;触发限流后,Mp0输出电流受限,OUT电压肯定会下降的。

网友(2024-04-27):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这个结构的过流保护原理是什么呢?方便发论文学习一下吗?

网友(2024-07-12):
P1管sense输出电流,流过R0,电压抬升,和VREF比较器,然后通过P2把输出管的VGS钳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