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VNC在3台显示器中的2台上全屏显示?

楼主(2023-10-11):
本人使用笔记本扩展了2个显示器作为副屏,但是VNCViewer一旦全屏就会铺满3个屏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VNCViewer只在2个屏幕中全屏显示?

网友:
不要全屏,手动拉,

网友(2025-10-01):
求解决方法~

网友:
Linux中的vncserver命令可以带参数 -geometry 横向数值x纵向数值, 比如 vncserver -geometry 3840x1080 即可以铺满两个 宽为 1920像素,高为1080像素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