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楼主(2023-10-11):
help!!!除了增大偏置电流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比较器的延时

网友A:
如果gap很大,我觉得是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gap很大,我觉得是换结构

有什么结构可以换下

网友A:
strong arm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ong arm之类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