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offset问题

楼主(2023-10-11):
想请问一下大家,跑仿真时一共跑了9个条件,不考虑PVT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条件的offset会突然特别的大呢?

就是两个输入端都还没有相交,比较器就开始比较了

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

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

网友:
不考虑PVT,那是改变了什么条件呢?

网友A:
这俩曲线是输入还是输出?没看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曲线是输入还是输出?没看懂哎

这两曲线是运放两端的输入

网友B:
如果不是动态比较器,仿真offset可以把 VOUT和VN短接,VP给一个DC值,看VP和VN的电压差,就像仿真单位增益放大器一样,又快又准。用tran仿真,可能有延时。同问,不改变PVT,改变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动态比较器,仿真offset可以把 VOUT和VN短接,VP给一个DC值,看VP和VN的电压差,就像仿真单位增益 ...

说错了是只改变了PVT

网友:
那就看看在异常corner下的DC点,按照VOUT和VN短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