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为什么tsmc7nm的design rule规定poly Length要大于8nm

楼主(2023-10-11):
比较好奇,为什么tsmc7nm的design rule规定poly Length要大于8nm

网友:
N+1/N+2/N+3

网友(点评):
没看懂哎,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种工艺下,低于8n可能就很难关断mos管了,漏电问题是需要考虑的,制造工艺也会有限制,低于8n良率扛不住,4nm节点会有4n和6n的管子,当然造价也会更高

补充内容 (2023-10-19 13:32):
您可以搜搜看为什么不叫8nm,至于N+1N+2N+3.只不过是工艺迭代的名称罢了,以smic为例,N只是代指某个工艺节点,这三代会在晶体管密度上有所提升

网友(点评):
那他是不是应该叫8nm工艺

网友(2024-08-06):
tsmc 7nm 里面应该有一个PO trim的layer,Tsmc的7是layout 8nm,然后用trim修到7nm的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