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时序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3-10-11):
I2C10bit寻址模式下,起始字节和地址发送以后,多发送了8bit的波形,然后才发送的数据,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大致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两帧8比特组成一个10bit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帧8比特组成一个10bit地址吧?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啦,10bit寻址模式,主机作为接收方时,会出现两个固定值,也就是10bit地址的第一个8比特,第一次出现在start信号后,第二次出现在地址匹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