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HBT模型问题

楼主(2023-10-11):
在ADS软件中,应用了nxp_rf_smallSignal,其中同一款器件的模型分为mex与spice,请教一下这两种的区别。

网友A:
这个元件库不是从官网下的吧,是Modelithics的元件库里面的吗?
有这个元件库的说明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库不是从官网下的吧,是Modelithics的元件库里面的吗?
有这个元件库的说明文档吗?

没有说明文档

网友:
看版图啊,这个看不出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文档

有下载地址吗?

我觉得一个是spice模型,另一个是测试数据模型(S参数或者X参数)。可以试试第二个元件,是不是可以做DC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