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KILL 画64边形

楼主(2023-10-11):
刚刚接触SKILL一个星期,想问问大神们能不能指导一下,写SKILL 脚本 如何画一个64边形,谢谢

网友:
可以给你一个laker里 pcell的做法供参考,思路是一样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d96b215cb80a1665#rd

网友(2024-12-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具体代码没法给你,可以给你个写的思路;
先用八边形作为理想主体,定义出一个微小内径边长dx,还有旋转相角theta,定义宽度w.然后定义旋转一圈之后增加的s间距。
此时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基于圆心进行坐标旋转增值,这种比较适合非平行的情况,Q值会更高,但是对于DRC会出点问题,一般比较适合用来写圆型;另一种是采用迭代写法,将第一个结构和第二个结构变化的通用标准固化下来,然后用回归或者for的形式,给出对应的内容,这种一般适合写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