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AMS仿真提示版本出现问题

楼主(2023-10-11):
在服务器上进行AMS仿真时提示INCISIV软件版本过老:

可是明明已经安装乐15.2版本的INCISIV,并且用irun-version命令查到的版本也是15.2
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virtuoso版本比较高,是不是用的ICADV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virtuoso版本比较高,是不是用的ICADVM

VIrtuoso是618版本,ICADVM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