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添加IO PAD问题

楼主(2023-10-12):
20资产
请教大家,我在设计模拟电路时,IO PAD什么时候添加?怎么添加?
我现在用的工艺库里没有IO PAD,IO PAD单独提供了一个.tar文件,里面有.lib、.cdl、.ldf、.gds、.v这些文件

1)IO PAD是在电路设计时添加进去,还是版图设计时再添加进去?我看了网上的一些信息,好像是在版图完成后添加。
2)IO PAD怎么添加到设计里?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模拟电路中IO PAD是在版图阶段添加进去,是吗?

首先,设计人员要选取合适的IO,比如模拟IO/数字IO以及电源/地/clamp等,满足设计需求;然后把相应的IO GDS导入的版图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B:
把cdl导成电路???版图就是把gds导进库里?至于什么时候添加就看你了吧

网友C:
版图形式的IO PAD怎么添加到版图里面?如下:根据电路图添加。      电路形式怎么添加IO PAD,根据电路设计的架构,信号线数量,Power数量。合理搭建TOP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形式的IO PAD怎么添加到版图里面?如下:根据电路图添加。      电路形式怎么添加IO PAD,根据电路设计 ...

还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模拟电路需要的IO PAD是在版图阶段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dl导成电路???版图就是把gds导进库里?至于什么时候添加就看你了吧

您的意思是模拟电路中IO PAD是在版图阶段添加进去,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设计人员要选取合适的IO,比如模拟IO/数字IO以及电源/地/clamp等,满足设计需求;然后把相应的IO G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