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可以设置自动布线的最小线宽

楼主(2023-10-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啥自动布线的啊?

网友:
默认就是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自动布线的啊?

自带的布线工具呀

网友B:
XL模式下的PLACE菜单栏的自动布线?在PLACE里面有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模式下的PLACE菜单栏的自动布线?在PLACE里面有相关设置。

恩,但是找不到线宽线距怎么设置

楼主:
回答:XL下,window>assistant>Wire Assistant

网友(2024-01-02):
请问如果想让他默至少打两个孔怎么怎么做到,我打孔的时候他只能识别到PIN的位置,导致打两个孔的时候打孔的M1会与器件内部链接,怎么能让他识别到器件内部的M1呢并规避呢

网友(2024-03-11):
这里的width设置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