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10-12):
以下传输门电路,CKP=1,CKM=0,IN=0时,PMOS截止,NMOS的状态导通还是截止?
源极电位=Vout是未知的,怎么通过Vgs-Vth>0判断NMOS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有的资料说,传输门电流是NMOS和PMOS并联,以上电路二者没有并联,为什么也是传输门,哪种正确?

网友A:
1.CKP=1,CKM=0,IN=0时,PMOS截止,NMOS的状态导通:原因:VGSN>VTHN,就是导通状态呀,有疑问你可以去仿真验证,当前VGSN=VDD呀,你把NMOS的S极放到左边就清晰了,你都知道VOUT未知,还要把s放out端,不是自找难受吗,还有一点:对于NMOS来说,s和d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哪边电压高,那边就是D,并不是你电路图上symbol的样子,物理上s和d是一模一样的。
2.他两如图就是并联的。传输们就是如图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KP=1,CKM=0,IN=0时,PMOS截止,NMOS的状态导通:原因:VGSN>VTHN,就是导通状态呀,有疑问你可以去仿 ...

受教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