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和 pt cell delay差异较大,怎么调整呢?

楼主(2023-10-12):
innovus 和 pt 的 cell delay差异较大,怎么调整呢?  用的都是同一个sdc

楼主:
导致PT里出现了很多hold的violation

网友A:
1. 有没有可能用的不是相同的lib, 比如innovus不带hm, pt带hm
2. pt吃innovus的spef看看是不是RC的问题
3. 如果不是前两者,那就要好好地比一下环境了,两家公司的产品,估计没有官方的utility可以直接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没有可能用的不是相同的lib, 比如innovus不带hm, pt带hm
2. pt吃innovus的spef看看是不是RC的问题
3.  ...

用90的工艺,lib是nld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没有可能用的不是相同的lib, 比如innovus不带hm, pt带hm
2. pt吃innovus的spef看看是不是RC的问题
3.  ...

主要是hold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有没有可能用的不是相同的lib, 比如innovus不带hm, pt带hm
2. pt吃innovus的spef看看是不是RC的问题
3.  ...

hm是什么?

楼主:
每个cell差几十皮秒,导致最终出现vio

网友:
我的想法: 以pt为准,然后看innovus 需要调严一点还是松一点, 改一下RCfactor

网友B(2025-09-02):
请问题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一个cell innovus报的延时是PT的两倍多,导致PT全是v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一个cell innovus报的延时是PT的两倍多,导致PT全是vi ...

因为spef没吃进去....

网友(2025-10-29):
以PT为标准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cell差几十皮秒,导致最终出现vio

pt是不是加了timing_derat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