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upf文件的综合问题

楼主(2023-10-12):
  最近刚开始接触upf设计,首先我想确认下这种写法是否正确,我的upf文件是分层次写的,一个top.upf,里面用load_upf命令load了几个upf文件,分别代表不同的power domain。每个power domain里面都声明了primary power和ground,然后在top里面定义了supply net和port,使用connect命令把top.upf文件里的port和子upf文件里的port连接起来,我觉得这样就相当于把top.upf里的supply和其他domain的supply串联起来了。
  按上面这种写法在跑VCNLP时只对两个主要的supply net供电,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综合时报了我依然对这几个主要的supply net执行set_voltage,这时报错power switch的输出supply net未设置电压值,我加上之后又报错Operating voltages (max=1.08, min=1.08) mismatch the power states of supply net,想问下这个该如何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isolation cell放置在parent区域,dc报错The supply netu_andro/VDD1_andro specified for the isolation strategy iso_andro_out does notexist in the power domain pd_universe in which the isolation cells will beinserted. (UPF-103),这个问题我把location改成self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一定要放在parent区域呢?

  还有我check_mv_design输出的报告中有非常多的warning,一个是关于levelshifter的Warning: Found 82 pin to pin connections requiring level shifter(s).  (MV-229),其中一个具体的是Warning: Pin 'u_gala/U_Mirror/code_out_reg[0]/Q'(u_gala/U_Mirror/VDD2[0.86v]) cannot drive 'u_gala/code_out_d1_reg[0]/next_state'(u_gala/VDD_gala[1.08v]) due to voltage differences (effective strategy is [rule = low_to_high, threshold = 0.01]). (MV-231),我理解好像是level shifter没起作用,这个怎么消除呢?还是这种warning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check_mv_design输出的报告中Isolation Synthesis Checks一栏显示了很多warning,大概意思是Warning: The isolation cell "u_gala/snps_pd_gala__iso_gala_out1_snps_o_cnt_A_15__UPF_ISO" does not have any associated UPF isolation strategy. (MV-168),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isolation cell放置在parent区域,dc报错The supply netu_andro/VDD1_andro specified for the isolation strategy iso_andro_out does notexist in the power domain pd_universe in which the isolation cells will beinserted. (UPF-103),这个问题我把location改成self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一定要放在parent区域呢?

网友A:
message说得很清楚了:u_andro/VDD1_andro不在pd_universe domain里,要用pd_universe domain的supply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sage说得很清楚了:u_andro/VDD1_andro不在pd_universe domain里,要用pd_universe domain的supply net ...

但是我的upf文件是这样写的,一个top.upf里面load了几个child.upf文件,isolation cell是定义在child.upf文件里的,这个child.upf文件里面是没有top.upf的supply net的(也就是parent区域的supply net),请问我现在想把isolation cell放在parent区域,upf文件应该如何写呢

网友A:
如果你把child当成一个孤立的harden来看,那它根本不需要isolation cell, 因为只有一个domain, 而且也没有parent 的位置。既然是parent,那肯定要结合top一起
把set_isolation放到top.upf就可以了:set_isolation -domain child_domain -location pa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child当成一个孤立的harden来看,那它根本不需要isolation cell, 因为只有一个domain, 而且也没有p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child当成一个孤立的harden来看,那它根本不需要isolation cell, 因为只有一个domain, 而且也没有p ...

好像又有个新的问题,就是我在top.upf文件里set_isolation -domain child_domain这里这个child_domain识别不出来,按理来说已经load了呀....我用vclp工具read_upf时报错是 UPF_OBJECT_NOT_FOUND_ERROR: Object not found
        Object 'pd_gala' of type 'PowerDomain' specified with command option 'set_isolation -domain' could not be resolved. Resolved Path 'Instance universe(Module: 'universe', rtl/universe.v, 2)'. Unresolved Path 'pd_gala'.
        Please specify a valid object.

网友A:
首先要分清楚是在写top-only的upf还是flatten的upf, 看上去你的更像是flatten的UPF,那你用flatten的思维去考虑估计就能发现问题了
例如是不是pd_gala的element定义成all而不是u_ga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分清楚是在写top-only的upf还是flatten的upf, 看上去你的更像是flatten的UPF,那你用flatten的思维去 ...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26):
引用 楼主:
好像又有个新的问题,就是我在top.upf文件里set_isolation -domain child_domain这里这个child_domain识 ...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0-26):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check_mv_design输出的报告中Isolation Synthesis Checks一栏显示了很多warning,大概意思是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但是在综合时报了我依然对这几个主要的supply net执行set_voltage,这时报错power switch的输出supply net未设置电压值,我加上之后又报错Operating voltages (max=1.08, min=1.08) mismatch the power states of supply net,想问下这个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当时主要是create_power_domain -supply那里的句柄应该要用primary,我当时是随便命令了一个,报xx.primary.power/ground没设电压,后来发现primary是创建domain自带的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