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view下 ,同一条path会出现conflict吗 ?

楼主(2023-10-12):
即 有setup  vio ,又有hold vio

楼主:
我一直认为不会的,结果旁边同事拿实例给我。。。

网友A:
path完全相同吗?是setup和hold的约束不同吗?好奇想看下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完全相同吗?是setup和hold的约束不同吗?好奇想看下path

不能截图, 但是确实conflict 。    setup -48ps  hold -2ps       path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截图, 但是确实conflict 。    setup -48ps  hold -2ps       path完全相同

可能是path中有的点transition 比较大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是会有的。你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去分析一下:1.看一下clock skew大不大;2.data path上的cell能不能优化,因为即使是同一个cell、同一个corner、同一个沿,报setup和hold时delay也会不一样的,只不过有的cell这种差异小,比如LVT就比SVT的小;3.把crosstalk报出来,修一下,修时钟路径common path的crosstalk对setup很有用。

网友:
很正常啊,检查下derate,uncertainty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吧 ,不考虑derate,uncertainty的情况下,只有Tsetup+Thold>周期的情况下 同一条path同一个view才有可能setup和hold都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