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 有什么低功耗的结构不?需要0-1V转到1-2V方波

楼主(2023-10-12):
工作在2.4G频段,130工艺,功耗小,占空比50%就行。

网友:
同求,有经典论文吗

楼主:
2032电子科大的J里面有一个结构,但是我搬运到130就用不了了

楼主:
就是想功耗小点,占空比50准确点。其他的结构两种情况,一个是先从0-VDD到0-2VDD再经过反相器到VDD-2VDD,但是这样功耗很大,占空比不准,另一种是上面的结构,我在130/180工艺都试过了,怎么调节宽长比也出不来波形,出不来从VDD-2VDD的波形。

网友:
试试这个结构

网友A:
来源是这篇文献,里面还有一些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源是这篇文献,里面还有一些结构

2.4G方波输入.VDD=1.2,VDD2=2.4。130工艺P/N宽度=4/2u

2.4G方波输入.VDD=1.2,VDD2=2.4。130工艺P/N宽度=4/2u
感谢,这篇文章很有用。但是我会遇到了新的问题,电路现在产生了不稳定的情况。

VL是2.4G输入,紫色和蓝色是左右两边各自N/PMOS中间电压,橙色和黄色是PMOS中间的电平。 ...

VL是2.4G输入,紫色和蓝色是左右两边各自N/PMOS中间电压,橙色和黄色是PMOS中间的电平。 ...

网友:
NMOS的W/L要大一些,PMOS的W/L要小点,通常要求速度快的话,PMOS就不能过分小

网友A:
试试这个,可以提升速度,降低功耗。但是复杂度会比较高

eetop.cn_Novel Low Delay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Transient Performan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可以提升速度,降低功耗。但是复杂度会比较高

谢谢,结构没有问题,只是我这边频率太高了,2.4G速度跟不上,0.24G倒是可以。而且130工艺尺寸太大了就不符合我的设计了。

楼主:
感谢大家,我这个问题可以总结一下,SMIC130工艺的管子速度跟不上,之前图中的不稳定状态也弄清楚了,后面一段时间稳定下来的波形才是稳态,说明了在2.4G使用LEVEL shifter 还是速度问题。至于调整尺寸,我是做DPA的,尺寸太大也不好20u都没有用,就不再增加尺寸调试了。最后我还是采用了最简单的结构,四个管子电平抬升,先从0-1提升到0-2再经过反相器到1-2,这样功耗很大,但是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这个问题可以总结一下,SMIC130工艺的管子速度跟不上,之前图中的不稳定状态也弄清楚了,后面 ...

我一个研究生只能研究到这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