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电路的启动电路噪声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3-10-12):
80资产

问题1.想请教下,书上说这个启动电路的Cs电容是为了防止噪声将Ms的栅极电位拉到0V的,那我在仿真过程中该怎么确定这个Cs电容的合适值呢?
或者我怎么样才能复现出书上说的这种噪声影响从而指导我选择这个电容值呢?

问题2.

启动电路能启动的标准是   用一个斜坡电源电压仿真瞬态,然后瞬态能启动  吗?还有其他评判启动电路能否稳定启动的方法不?

网友:
问题1. 先看下DC点,Ms的VGS需要多少电压会导通。仿真Ms gate端噪声,加上VGS是否会导通。如果导通了加Cs滤噪声,让Ms不导通为止。
问题2. 要加各种斜率斜坡电压仿真,启动后启动电路能否关断。

网友:
for question 1, the explanation in the book is b*s*.
you should just to design the MLONG so a very weak current is still passing, while maintain the source high enough to turn off Ms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the moment the source of MLONG is high-z is expected and desired since it's before the circuit is start-up.

网友:
问题1:
主要在于Mlong和Mmb均工作于饱和区,连接处形成了高阻抗节点。高阻抗节点容易受到外部噪声干扰,所以所加电容大小,根据外部干扰频率确定。如果layout的时候注意远离噪声节点,并屏蔽处理一下,对电容的要求是可以降低的
问题2:
(1)各种可能得加电顺序均进行仿真
(2)简并点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