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关于rules.R文件里的语句

楼主(2023-10-12):
1) pex xalias nsd_all nsd ntd
2) pex map psd pnp5a1_mac pnp5a4_mac ……
3) pex ignore capacitance all substrate nch1d8_hvt_nbl_6t_mac nsd nsd

我知道map是映射,ignore capacitance是屏蔽电容,现在有以下疑惑:
1)中的xalias是定义什么的,是说nsd和ntd都属于nsd_all吗?
2)是指后面这些器件都用psd代指吗?
3)屏蔽的是什么和什么的电容,电容不应该是金属层之间的吗,为什么句子里看起来像是两个器件之间的,句子里为什么有两个nsd

网友A:
1. 不太清楚
2. 2)3)里语句后面的这些参数都是layer,不是器件,可以去.PEX文件里看它们是怎么定义的;第一个是calibrated layer,其余是physical layer,可以一对多,不能多对一;
3. 不只金属间,例如MOS管 S G D之间也会有寄生电容,nsd出现两次是要把 nsd 这一 single layer 自己的nearbody capacitance 也做忽略

楼主:
给自己dd,等个大佬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太清楚
2. 2)3)里语句后面的这些参数都是layer,不是器件,可以去.PEX文件里看它们是怎么定义的;第一 ...

好滴!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太清楚
2. 2)3)里语句后面的这些参数都是layer,不是器件,可以去.PEX文件里看它们是怎么定义的;第一 ...

请问你说的这个.PEX文件是run PEX之后生成的.netlist.pex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这个.PEX文件是run PEX之后生成的.netlist.pex吗?

run PEX 用的那份文件(主体部分和LVS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 PEX 用的那份文件(主体部分和LVS一样的)

好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