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xa混仿不收敛:warning:convergence failed for small step at xxx.xxxns.

楼主(2023-10-12):
最近在混仿时出现了仿真不收敛的报错,导致仿真会在某一时间卡死。具体报错为warning:convergence failed for small step at xxx.xxxns.Forcing Convergence.查阅了相关XA手册,更改了仿真设置但是不起作用,怀疑是模拟的lib文件中某些信号出现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2024-08-01):
我也遇到了,就是小系统还好,大系统收敛的难度就增加了,不知道如何排查和处理?求大佬指导指导。

我想到和使用的一些方法是:
1、减小那种 小R/C/RC的设计
2、尽量避免用理想器件
3、修改set_sim_level 的等级,相当于改改精度,这种方式是全局的,每个仿真模块都会被影响
4、修改set_tolerance_option的配置,这种是局部的,独立于set_sim_level 的配置

楼主(2024-12-16):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就是小系统还好,大系统收敛的难度就增加了,不知道如何排查和处理?求大佬指导指导。

我想到 ...

当时提高了sim_level仿真收敛确实有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