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启动失败

楼主(2023-10-12):
sosadmin startup server时,报错说server没有关闭不能启动。可能是之前关闭姿势不太对,没有正常关闭导致,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看信息,是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信息,是权限问题

应该不是,报错是报server没有shut down

网友:
sosk哪个版本?检查下和蟹和配置过程

网友:
就是数据库目录权限问题

网友:
哇,楼主好厉害,我还没有开始安装

网友:
这玩意儿要是配置错误,那就无法关闭。不知道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