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工作出现问题

楼主(2023-10-12):
做一个负反馈连接的运放,这个运放增益为60dB,负载1pF电容时的相位裕度为49°,GBW为27MHz,进行反相器反馈连接仿真时,输入给的是1MHz,基线为1.5V,幅值为1V的正弦波,当电阻用的是理想电阻时,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相同,但是当我用工艺库里面的电阻时,发现输出波形出现很大变化,想请问这个是运放哪里的问题,还是我的仿真方法有误

网友:
应该是电阻取的太小了。这个运放没有驱动能力,带不动负载

网友:
看看电阻使用使用正确,另外你imcr有问题吧?

网友:
抓一个不对的DC点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工艺库里的电阻和理想电阻是有一定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