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pcell制作

楼主(2023-10-12):
有哪个大佬用过virtuoso中这个功能做过pcell,请问关于这个功能的语句有哪些呀

网友A:
Cadence安装路径下有一个这个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Reference文件,看这个,或者你在论坛找,应该都有

网友A:
或者给个邮箱,给你发一份

网友B:
这个pcell页面怎么打开的?没有看到过这个页面呢?什么版本的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给个邮箱,给你发一份

大哥,谢谢。邮箱是1120726897@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pcell页面怎么打开的?没有看到过这个页面呢?什么版本的cadence?

应该哪个版本都有吧,新建cell的时候选择pcell IDE那个好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哪个版本都有吧,新建cell的时候选择pcell IDE那个好像是

好的,有空的时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哪个版本都有吧,新建cell的时候选择pcell IDE那个好像是

pcell ide的页面我的和楼主发的页面根本就不是一个页面,差别还是挺大的,很多图标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ell ide的页面我的和楼主发的页面根本就不是一个页面,差别还是挺大的,很多图标都不一样。
...

你自己打开不就好了,就跟XL的连线辅助一样,你一打开XL它就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打开不就好了,就跟XL的连线辅助一样,你一打开XL它就有吗?

不一样的,所有的工具栏都开了也没有用,而且打开ide的菜单栏都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确定是ide的页面,那我觉得可能还是版本不同的问题或者是我找的不对。

这个就是我打开的pcell ide页面,菜单目录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打开的pcell ide页面,菜单目录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打开不就好了,就跟XL的连线辅助一样,你一打开XL它就有吗?

我感觉楼主打开的应该不是pcell ide因为他的抬头显示的的是pcell designer,这个工具我没有在cadence里找到。

网友:
你可以问问楼主,看看他用的什么工具,可能他电脑cadence里集成了这个,你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打开的应该不是pcell ide因为他的抬头显示的的是pcell designer,这个工具我没有在cadence里找 ...

你可以问问楼主,看看他用的什么工具,可能他电脑cadence里集成了这个,你的没有

网友C(2024-04-29):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所有的工具栏都开了也没有用,而且打开ide的菜单栏都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确定是ide的页面,那 ...

launch->plugins->,勾选了pcell就会显示了

网友D:
楼主这个工具是Pcell Designer,图形化做Pcell的,这个工具挺好用的,广立微的smtcell应该类似于这个PCD,用这个做pcell也用不着什么语句,跟着图形的提示来在做就好了,挺直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安装路径下有一个这个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Reference文件,看这个,或者你在论坛找,应该都 ...

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给个邮箱,给你发一份

谢谢大佬,刚刚看见。邮箱是    112072689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cell页面怎么打开的?没有看到过这个页面呢?什么版本的cadence?

这个可能是我们公司自己安装在candence里面的,可能你们公司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工具是Pcell Designer,图形化做Pcell的,这个工具挺好用的,广立微的smtcell应该类似于这个PCD, ...

大佬你知道这个工具是吧,有没有学习资料啊,我只会里面简单操作,想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知道这个工具是吧,有没有学习资料啊,我只会里面简单操作,想深入学习一下
...

我不是大佬就是做过几个简单的cell,资料你看看能不能去cadence.support上面搜一搜,我当时是有大佬带着教,我觉得这个工具主要是里面的各种功能你得自己试,鼠标放到功能的图标上有些简单的解释,可以了解个大概

网友E:
这个工具在哪里版本里面有啊,这是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具啊,我看论坛上说要去下载PCD25

楼主(2024-11-21):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具在哪里版本里面有啊,这是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具啊,我看论坛上说要去下载PCD25 ...

公司下载的,我们有专门搞软件的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C:
launch->plugins->,勾选了pcell就会显示了

找到并显示了pcell,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