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学习模拟电路产生了一点疑问

楼主(2023-10-12):
在学习拉扎维时,嵌前面章节都是求的低频增益。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系统只有稳定时才有幅频响应,然后才有低频增益的说法。所以就想问一下,关于书上求解的低频增益是不是就是系统的稳态响应的值比输入值,还有就是系统万一不稳定呢,感觉就没所谓的DC增益了,也不能按书上的-Gmrout=Av。不知道各位大佬的看法是什么,求指导

网友A:
-Gmrout=Av这个公式是基于稳定的直流工作点条件下,进行小信号分析得到的。只有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稳定了,晶体管的跨导和输出阻抗才是恒定的值。如果电路并不稳定,晶体管的跨导处于变化状态,这时去算增益怎么可能准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rout=Av这个公式是基于稳定的直流工作点条件下,进行小信号分析得到的。只有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稳定了, ...

我这里说的稳定是,小信号下的系统稳定性,也就是传输函数稳定是否

网友B:
我感觉你这里对于稳定的定义搞混了,将DC工作点与AC频率响应混在了一起。一般感觉是没有DC增益这种说法,说增益说的都是小信号增益,是AC增益,DC增益这种说法可能表示的是直流信号的增益?(频域上理解的)

系统是可以由传递函数表征的,这个反映在幅频响应上。一个系统在不同的DC工作点下都有不同传递函数。稳定的系统可以使用频域与时域进行表征,在时域上就是表现为系统输入一个激励,输出的信号是否是包络下降的时域信号;在频域上就是表现为相位裕度是否足够;在系统函数上表示的是你这个零极点的分布是否满足稳定的要求。

我感觉楼主说的稳态响应说的似乎是时域的?DC工作点是静态的,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也不存在稳不稳定一说。

网友C:
直流增益,通俗的理解就是稳态时,在低频输入时,输出的增益。但是,实践中,在震荡时也可以进行稳定性分析。并非所有的震荡幅度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增益,通俗的理解就是稳态时,在低频输入时,输出的增益。但是,实践中,在震荡时也可以进行稳定性分析 ...

我理解的是只有系统稳定时(极点在左屏面),才有H(jW)才有低频增益的计算方法,算的稳态值,也就是拉扎维前几章那样算的(只考虑电阻),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呢,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这里对于稳定的定义搞混了,将DC工作点与AC频率响应混在了一起。一般感觉是没有DC增益这种说法,说 ...

这里的DC增益是低频增益

网友D:
1. 谁说系统稳定才有扶贫响应? oscillator就不是。 2. 增益你可以定义为任何地方的两个信号比,他们可以不是同一种信号.  3. dc增益与系统是否稳定没有关系!

网友E:
书上推倒小信号增益都是默认在合适DC工作点的开环状态下,所以不考虑稳定性因素。
实际应用下,运放大多是在闭环,若不稳定通过tran仿真可以发现,并且ac和stb等工具可以分析波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谁说系统稳定才有扶贫响应? oscillator就不是。 2. 增益你可以定义为任何地方的两个信号比,他们可以不 ...

去看信号与系统就知道了,说的很清楚只有HS稳定才有HJW所谓频率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这里对于稳定的定义搞混了,将DC工作点与AC频率响应混在了一起。一般感觉是没有DC增益这种说法,说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书上推倒小信号增益都是默认在合适DC工作点的开环状态下,所以不考虑稳定性因素。
实际应用下,运放大多是 ...

好的,我也感觉是没考虑,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