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upf文件的dc综合报错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楼主(2023-10-12):
具体的: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08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0.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0.864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0.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问题该从何处修改呢,刚开始接触upf设计,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var target_library

好像就是引用target library的问题,我还想请教一下,是不是综合时会有包括isolation cell 、level shifter cell等低功耗单元的专有library,必须引用上才能完成综合,否则还是会报warning等信息?

网友(2024-08-28):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引用target library的问题,我还想请教一下,是不是综合时会有包括isolation cell 、level shift ...

大佬 我最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当时您是怎么修改的呢。我是target library里面放了std cell library和装有isolation cell、shifter 等低功耗的library,load upf之后,再insert mv cell的时候报出和你特别类似的error: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0.81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40.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我的library default operation condition都是voltage 0.81,process 1以及temperature -40,不知道从哪下手改

网友:
upf是不是有高低压?把低压库也读进去就行了
如果没有高低压检查一下target_library吧?你是不是库没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