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NC如何实现主副屏?

楼主(2023-10-12):
小弟有两块屏幕,VNC也确实可以双屏显示,但问题是:VNC中 一旦点击某个窗口最大化,它就直接放大到 占了2个屏幕,这样非常难受(画版图时F3弹出的窗口也会被两块屏幕对半分)怎么实现只放大到铺满一个屏幕呢?vnc 的expert标签中似乎也没有相关设置,而且在VNC检测屏幕时他只发现了一块显示器,但是WINDOWS下可以完整的检测到2块

网友:
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
use all motnitors选fause

网友:
这个不行吧    这样另一个屏幕直接不显示,但它又还在

网友:
使用tiger-vncviewer就可以

网友A:
没办法,vnc不支持,换楼上说的tiger,要么就换etx

网友B:
用TigerVnc或者在.cdsenv里设置好layout和schematic的窗口大小和位置,每次打开会自动占一半窗口,不用手动调了,这样就不用切换窗口最大化了,也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至于你说的f3弹窗会分开两个这个问题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2023-11-29):
引用 网友B:
用TigerVnc或者在.cdsenv里设置好layout和schematic的窗口大小和位置,每次打开会自动占一半窗口,不用手动 ...

大佬,具体怎么设置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具体怎么设置可以教一下吗?

看图

在你home或者启动项目的目录下的.cdsenv文件中加入红色线上面的四句,坐标根据自己的显示器分辨率自己去设 ...

在你home或者启动项目的目录下的.cdsenv文件中加入红色线上面的四句,坐标根据自己的显示器分辨率自己去设 ...

网友D(2024-01-02):
那个窗口最大占据两个屏幕的问题是环境配置导致的

网友:
我从realVNC换到tigerVNC,可是分辨率出现了问题,之前realVNC是2K分辨率,而tiger无法2K显示,请问大佬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24-02-27):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vnc不支持,换楼上说的tiger,要么就换etx

请问etx怎么设置双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etx怎么设置双屏

先把window设置成主副屏,然后etx设置里把display换成native,它就会直接覆盖windows,实现两个屏幕独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把window设置成主副屏,然后etx设置里把display换成native,它就会直接覆盖windows,实现两个屏幕独立 ...

我找到了,感谢,但是是灰色的,应该是被锁定了,我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了,感谢,但是是灰色的,应该是被锁定了,我改不了

这个复制有吗?可以的话复制一个出来,复制出来的可以改,以后就用复制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了,感谢,但是是灰色的,应该是被锁定了,我改不了

如果还是灰色,就和你们it商量吧,应该是设置权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灰色,就和你们it商量吧,应该是设置权限了

嗯嗯,感谢

网友F(2024-08-30):
引用 网友D:
那个窗口最大占据两个屏幕的问题是环境配置导致的

求解是哪个环节配置导致的?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解是哪个环节配置导致的?该怎么改?

主要是linux的原因,你在xrandr里面设出来两个屏幕,再指定两个屏幕的分辨率就可以了。具体不是我的自己弄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ps,用了一段时间主副屏,不好用,放弃了。